楼主(2022-07-01):
如果用脉冲方向信号的方式接线,差分信号,那么OPC还要接24V吗。。是不是就不用接了

网友A:
PLC自带24-0 也可以考虑一下使用PLC的。
扫我头像,一起来学习。
盟主

网友B:
是的,差分信号简单,四根线一一对应接就可以了。

网友C:
最近用了JE-A,也是用的4线脉冲信号,OPC我是外接2DC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用了JE-A,也是用的4线脉冲信号,OPC我是外接2DC4+的

哎,不转啊,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