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三菱GT2712触摸屏怎么同步操作

楼主(2022-07-01):
现在有一台FX3U-80MT主机,通过FX3U-ENET-ADP连接2台GT2712-STBA触摸屏,怎样能做到一台触摸屏操作,另外一台触摸屏同步变化,2台触摸屏画面相同,比如说操作A触摸屏打开操作画面,另外一台B触摸屏同步打开操作画面,同样操作B触摸屏时A触摸屏同步变化!有知道的朋友希望能告知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打电话问三菱供应商

网友B:
有服务器客户端功能的,可以在屏之间共享数据。不过你这个情况还不如画面地址设置成PLC地址来的简单
好的 感谢 我会试一下

网友C:
两根线的信号串一块,两个面板程序一样即可。
之前做其他触摸屏有i过这样的工控方式,并且成功过。
交流学习进群的加我VX: KAERSI- QQ:202064006

网友D:
可以把操作画面号写入的PLC地址中,一边操作时写入了PLC,另一个屏把画面号自动读出,这样就实现了两个屏画面同步了
好的 非常感谢,可以试试你说的方法

网友E:
共用PLC地址即可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F:
4楼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