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海风

楼主(2022-07-02):
我不理解这个“项目来源”的应用。
怎么理解项目地址与项目字节的关系的。
而且在网上看的视频,来源地址都可以写成中文的,我的就写不了。

如果:
项目的文字长度:10字
项目地址:D10
D2=5  共5个项目

那么这5个项目的地址分别是多少?
项目的文字长度,是不是代表占用项目地址的寄存器数量?比如10个字就会占用10个寄存器?
优伤的菊花

网友A:
1、中文需要转换,相当之麻烦,威纶通官网有视频,怎么转换可以去看。
2、你的思路错了,项目名称最好用屏的断电保持字变量编写,项目的个数和项目名称变化后需要更新,可以用宏脚本编写,官网有教程,多看看,天热别着急,慢慢看

网友B:
人海中你我熙熙攘攘,也曾迷茫也曾彷徨,也曾为现实感到失望,一路走来跌跌撞撞,风雨之中要学会强坚。
浪子海风

楼主:
还是未能理解?
优伤的菊花

网友C:
使用到的UNICODE 文字必须先用 [文字] 物件输入好,才会预先编译所需要的字型档案,在下载时一并存放到HMI 上,如此才能正确显示UNICODE 文字。

D2项目数量为5
文字长度为10的话
分别是
项目1(D10~D19)
项目2(D20~D29)
...
项目5(D50~D59)

手册都有写,官网也有教程 可以用离线模拟自己去测试
  • 下载积分:+3(浪子海风) 真诚感谢!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到的UNICODE 文字必须先用 [文字] 物件输入好,才会预先编译所需要的字型档案,在下载时一并存放到HMI 上,如此才能正确显示UNICODE 文字。

    D2项目数量为5

    从模拟的结果看,并不是我理解的那个样.
    它会占用D11 D12  D13

    从百度视频教程看了N多遍,依然没能理解.
    优伤的菊花
    浪子海风

楼主:
    之前的理解全部错了,模拟出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字符=字
    优伤的菊花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模拟的结果看,并不是我理解的那个样.
    它会占用D11 D12  D13

    你理解错了
    项目数量是决定你有几笔项目
    他分别对应的位置是妳的文字长度和项目位址来决定,不管你实际使用了几个字,如果你设定长度10就是10个D。

    以你的例子来说
    D1理解是正确的
    D2为4的话就是妳全部会有4个项目,但实际位置不是D10~13,实际位置是以文字长度去决定
    文字长度为10
    那你4个项目的位置就是分别D10~D19、D20~D29、D30~D39、D40~D49

    最后你实际使用了几个字,不会影响你设定的长度,不管超过或少于都是10个字长度上限
  • 下载积分:+2(w12304888)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3(浪子海风) 真诚感谢!谢谢,能够理解 ..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错了

    现在我倒是理解了,但还没有惯通在程序上的应用.
    优伤的菊花
    w12304888

网友D(2024-01-12):
    我这里刚好需要,这里居然就有

    谢谢大神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