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

楼主(2022-07-02):
西门子1200PLC,CPY1214,ERROR指示灯一直闪烁红灯
是用在货场起重机上的PLC有分站
请问大神们是什么问题呢?程序问题吗 能在线查看吗?如果在线的话怎么查看 本人小白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这个PLC有密码所以也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A:
报警的这个扩展模块是新加的还是之前就有

网友B:
1200运行正常,偶发性的出现error灯亮起闪烁,一会不闪烁。一般是PLC组态硬件,比如远程IO这种的profinet掉了,检查profinet网线,或者延长看门狗时间,不过PLC加密了没程序,没法搞。

楼主:
必须在线查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的这个扩展模块是新加的还是之前就有
一直就有,闪烁有一段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