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3):
      WIN10操作系统下安装博图17软件,安装好后正常,电脑重启后就不能进系统,出现蓝屏错误。如图,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装西门子软件,尽量不用精简过的操作系统.
现在多数的西门子软件都是安装在虚拟机系统里面了.

楼主:
谢谢版主, 我也打算下个虚拟机。

楼主:
问题已查明原因,是某些电脑的无线网卡驱动与西门子驱动有冲突,禁用无线网卡就不会导致蓝屏,可以把西门子软件装虚拟机里面,或者更换无线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