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3):
如题,我自己处理的写多个站数据没问题,读多个站数据就不行了。

我的思路是这样:d0=0的时候,RS D20 K8 D30 K7,d0=1的时候RS D40 K8 D50 K7。

把值用M8000的常开触点传送进D20-D25   D40-D45,并CRC校验。

D0=0的时候上升沿置位M8122,同时D0=0的时候等待M8123接通,接通后将数据传送到别的寄存器,再使D0=1,接着复位M8123。

D0=1的时候同上,但是实际写到PLC里面轮询会有问题。

程序部分截图见附图,程序也上传,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附件: 485 RS两站轮询.zip (176 K) 下载次数:218

网友A:
之前写的,也是采用循环处理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试一下,读写都是没有问题的。通讯数量可更改。
附件: FX3U-CH1-485通讯测试OK.rar (160 K) 下载次数:513

网友C:
引用楼主fzlkui于2022-07-03 21:19发表的 请教一样,三菱RS指令无协议通讯轮询如何处理 :
如题,我自己处理的写多个站数据没问题,读多个站数据就不行了。

我的思路是这样:d0=0的时候,RS D20 K8 D30 K7,d0=1的时候RS D40 K8 D50 K7。

把值用M8000的常开触点传送进D20-D25   D40-D45,并CRC校验。

你的问题原因是:读第一条数据跟读第二条数据之间没有间隔时间,加个250MS延迟就可以了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已解决,感谢回复。
不直接set m8122了,置位了多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m8122常闭 延时0.1S再上升沿置位8122,已经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原因是:读第一条数据跟读第二条数据之间没有间隔时间,加个250MS延迟就可以了

已解决,感谢回复。
不直接set m8122了,置位了多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m8122常闭 延时0.1S再上升沿置位8122,已经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写的,也是采用循环处理
[attachment=269712]

已解决,感谢回复。
不直接set m8122了,置位了多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m8122常闭 延时0.1S再上升沿置位8122,已经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试一下,读写都是没有问题的。通讯数量可更改。

已解决,感谢回复。
不直接set m8122了,置位了多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m8122常闭 延时0.1S再上升沿置位8122,已经正常了。

网友D:
改之后的也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