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4):
通常我们连接Modbus-RTU通讯都是采用菊花链形式,也叫手握手,且其通讯规程里也明确讲了,只支持总线形式,不支持星型和混合形式
但是在使用中发现经常好几个从站的线都是直接并接在一起的,这样也能通信,这样其实就是星型结构。我就不确定了,假如有十几个从设备,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并接在一起?这样和使用485Hub有啥区别? 使用Hub就是端口与端口之间隔离,那么直接并接可以通信吗?对于通信端口会有什么风险吗?

网友A:
理论上没有区别
主要区别在使用
1、电气隔离
2、远距离传输放大信号的作用。传输距离,485有传输距离限制,假如,我说的是假如是100M,那么有hub就至少可以200m,没有hub,你距离设备200m就有问题。不要纠结200m,我说的是假如。

网友B:
长线状态下,星形接法的传输线阻抗是错的,结果信号在上面传输的波形会变差。实际485需要在线的“终端”两边接上终端电阻,星形连接的哪里才是“终端”呢?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