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GV的问题

楼主(2022-07-04):
现在对AGV有个疑惑:
除了地面贴磁条、贴色标的导引方法以外,AGV物料车还能用什么方法进行路径导引?(在前进过程中,用来发现行走路径的左右偏差。)
查了下资料,有二维码和RFID导引、激光测距、相机等方法。
激光测距这个方法工作原理能理解。
二维码和RFID导引工作原理,就不能理解了。个人的理解是: 检测到二维码和射频卡信号就是表示_左转,右转,停止等动作命令。 难道它还能告诉你,行进路径偏左多少毫米吗?
请路过的大神指点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二维码是可以自己定义内容的,约定好扫到的内容代表什么就行啦,比如扫码是l200, 就认为认为往左移动200

楼主:
感谢1楼兄弟的指点。
如果AGV偏移更多距离,错过了二维码信号,怎么办?

网友B:
二维码也是需要磁条或者色标导航的 把你定义的二维码打印出来 贴在磁条上 AGV在磁条上运行 扫描到二维码执行对应动作
偏移的问题 航线上的偏移可以设置加减速二维码 左右偏移没办法 这个只有靠AGV自己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感谢三楼兄弟解惑,谢谢!

网友C:
地面贴二维码那种不是用来做精确导航的,只是用来标定当前位置的,码本身主要就是用于标记当前的位置,这个位置和通过AGV发到系统上用于调度的.
AGV自己在小范围内是可以比较精确的进行目标位置导航的,也就是从一个码到下一个码的位置,而且每过一个标记点相当于重新标定一下当前的精确位置.所以二维码要按照一定间隔铺满整个AGV的活动范围
下载积分:+5(xingzb2)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