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4):
巨控GRMOPC模块主要从上位机(scada、dcs)读取数据上云,短信电话报警。

GRMOPC支持3000点数据采集,如果超过了,需要一台电脑同时安装两个GRMOPC模块设置如下:
1、 配置第一个GRMOPC模块,下载工程正常运行后,把opcgate配置文件(在目录GRMDEV5\GRMOPCGATE\OPCDICT)复制出来。
2、 新建一个新工程,配置第二个GRMOPC模块,下载工程正常运行后。把第一个opcgate配置文件放到第二个模块的工程目录下。

3、 关闭软件,GRMDEV5\GRMOPCGATE.EXE直接运行opcgate,注意:不要在GRMDEV里面运行,完成后可以看到opcgate里面有两个工程。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

网友A: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需要一个巨控

每个人都爱着我好用又有名

所以每当甲方让我想死的时候

对自己说巨控只是在扮演超人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需要一个巨控

颜值貌美有才华用也用不尽

所以当我走到一筹莫展的时候

只是巨控需要休息

巨控啊巨控我们爱你

少了你工程就不能继续

为了让工程师们活下去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巨控啊巨控我们支持你

支持你做的所有决定

大胆做自己别犹豫

巨控永远有人气
拆二代

网友B:
二楼大神,出口成章,文采极好,鉴定完毕

楼主:
才华横溢的工控人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需要一个巨控

每个人都爱着我好用又有名

所以每当甲方让我想死的时候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

网友C:
看热闹的。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