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TON、T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7-04):
PLC编程,TON、TP指令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还有BD ST 这些 ,希望大佬解答。
扫我头像,一起来学习。

网友B:
TON是输入持续为1,到达设定时间,输出为1,输入断开,输出为0
TP是输入检测到1,输出1,到达设定时间,输出为0
明白了,感谢!

网友C:
ton条件接通后才计时。tp 输入in条件触发一次,就可以计时。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