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4):
最近在欧姆龙,真是TMD整吐了,好恶心的感觉。我本来就是会三菱,基恩士,略懂松下和永宏小型。给了视频,然后就来学欧姆龙,首先吐槽一下那个教学视频,真TM的是又臭又长,一个知识点,分啊分分啊分,听的头晕脑涨,看了几天实在坚持不下,想怎么有这么烂的PLC。说实在根本就不适合英文一点也不会的人,MD,指令/模块,软件里全是英文。讲个组态,讲个Ether Cat讲了个大半天,真真是服了,啥玩意,本地组态也是。特别是那个数据类型,真的开始很不适应,后面欧姆龙公司的人过来培训,也是个水笔,问的几个问题都答不出来,说回去找他们工程师,后面不了了之,所有也没采购欧姆龙。问题1,为什么模拟的时候,timer指令,时间跟实际时间对不上,设置3秒,程序里面也是3秒,实际时间已经过了10秒。问题2,欧姆龙都是标签化编程,在跟触摸屏通信时,有没有快捷的方式可以直接导入标签;跟威伦触摸屏,让演示一下,好吧,不会弄。问题3,timer指令,或者TON指令,如我需要在触摸屏设置延时,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设置一个延时,还要转换一次格式。这对我们来说大大的不方便,因为我们时组装机,啥都不多,就气缸和延时多,要这么搞,得整吐,结果时没有,必须多写两个指令进行转换才可以。。。问题4;因为我们经常用到位组合字,或者拆分使用。就问有没有像三菱一样得如K4M0或者D100.0这样的功能,得出结果是不可以直接这样,欧姆龙位就是位,字就是字,不可以这样。需要这么搞的话,必须去建数据类型,建立联合体和结构体。明显这种答案不是让我们满意。那时我对欧姆龙软件也是抱意见比较大,我觉得难用,不方便,编程不直观。过了一个月,又找了一套欧姆龙的视频,这个视频相对来说,思路清晰明了,说话不拖泥带水,实物编程后实验。看这套视频,对欧姆龙轴控,好了解更多一点,定位,JOG,使能,插补,同步,凸轮,数据监控。嗯嗯都了解也能写了。不过有一点,还是TMD那个指令和数据长度真是服了,真是够了。此时,欧姆龙我没那么大敌意态度,不过有一点,欧姆龙这个傻逼,TMD要鼠标不离手,一点都不方便,注释要同步输入,还有打完指令,再点一下,真是服了。草。后面继续去看视频,看到通信方面就是真的没兴趣去看了,真的是贼烦。假设你有一些指令不知道,去找指令,用PLC软件去找,真是会很狗,还得是去中文版指令手册哪里找。一大堆又臭又长的指令,一堆定义好的数据或者BOOL。就是又多又不好用,完全没心情去搞。

总结,欧姆龙PLCTMD设计人员被我骂了无数次。轴功能比较强大,对实现凸轮和同速功能比较强。监控功能也是比较强。其他的,真是还没找到我觉得好用的,真TM的,乱七八糟,初学者搞IO映射都懵了,一个东西转来转去,有时候报错,报错不明确,看到就烦垃圾。其他轴的PDO设置,不看了。以太网功能,跟触摸屏连接还没试过怎么弄,我又得停一个月,缓解一下都欧姆龙得厌念再来看 了

吐槽,下面要评论就评论,不要所谓得“专家”在唧唧歪歪

网友A:
三菱更垃圾,欧姆龙是你没习惯,软件甩三菱10条街都不止

网友B:
1.欧姆龙标签在全局变量,右键导出。然后导入到触摸屏就可以了。
欧姆龙timer默认100ms.如果是3s,就是3000ms.
plc

网友C: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习惯问题!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说白了就是个习惯问题  NJ也是套的codesys的模式   习惯了就行  ST的话 要用数组、循环、结构体的观念去改变梯形图的寄存器批量操作   变址观念等等   还有就是数据类型的问题  类型细化本质上没什么坏处  用的时候转一下就行
  • 下载积分:+1(lvpretend) 好贴好贴!
  •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人不行不要怪路不平
  •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正解

网友F:
    看起来是NJ系列的控制器?NJ真的不熟,之前接触过的都是小型机
    CP系列用CP-X软件,在小型PLC里面还是很有优势的,毕竟是老牌厂家

    欧姆龙作为自成一套体系的厂家对比西门子或者日系(三菱/基恩士/台达ES2)确实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那个IO通道编号是纯数字的,还有整个体系里面的数值系统还分BCD和BIN,对基础不好的人来说上手以后很容易掉坑里,但是不能否认PLC和软件功能上是挺好的,功能上来说小型机里面比smart200和FX3U都强不少.

    简单来说就是入门容易,提升稍微有些困难,但是像我们这种从来没有麻烦过厂家从来都是靠自己翻手册干活的人来说,全天下的PLC都一样~
  • 下载积分:+1(dl2006)

网友G:
    欧姆聋的品牌价值在市场上还是有点举足轻重的地位。产品涉及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电子元器件、汽车电子、社会系统、健康医疗设备等广泛领域。而且其工业性能还相当地稳定,耐用输出。只是你的三菱的语言构造在你的脑海里沉淀固定了,所以会觉得他的好像不太容易上手。如果你深入了解其后,你会觉得他和三菱一样,即学即用,随便一段工艺程序即可用熟悉的语言编程输出。

网友H:
    欧姆龙的光电感应器,玩的花样多。型号A又有些区别。EE-SX672A与672有区别。松下直接把它做成一起。一个NO  一个NC,输出,记也好记。用起来自然是方便一些。

网友I:
    用习惯了欧姆龙就会发现比三菱的方便,总要有个熟悉的过程,具体要说哪个好用,还得是博图。唯一全网都在喷欧姆龙的一点就是它的软件帮助手册至今没有汉化,你想查看个什么,点击帮助,全是英文,看的你一脸懵逼,哈哈哈~

网友J:
    老哥,你的第二个教程视频分享一下,可以不?

网友K:
    OMRON最近几年,比较有进取心了。倒退20年左右,编程口电缆就得一大把。C200H@,CP,CQM,CJ的编程口个成一派,五花八门

网友L:
只能说你遇到的培训比较水。1.模拟的时候Time,ton这些时间的是不准确的,实际用的时候没问题。2.所有的公开的标签变量可以直接导出到txt文本,然后在直接导入触摸屏,很方便。3.触摸屏上设置延时确实需要转换一下,比较麻烦,感觉和屏也有点关系,可能时间类型不支持。4.联合体和结构体是很好的功能,偏上位机了,位字组合的话可以使用W区,类似M。
  • 下载积分:+1(lvpretend) 感谢分享!

网友M:
       人不行 不要怪路不平。。。适应就对了  NJ的功能 还是很强大 好用的

网友N:
    确实是你自己的问题,我三菱也用过西门子也用过,欧姆龙也用过,由于我有使用西门子1500的经历,所以做NJNX的项目,立马就能上手,不需要看视频,天下PLC都是一样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确实是你自己的问题,我三菱也用过西门子也用过,欧姆龙也用过,由于我有使用西门子1500的经历,所以做NJNX的项目,立马就能上手,不需要看视频,天下PLC都是一样的

    是啊,几乎高端一点的控制器都IEC标准了,博图,codesys,倍福

网友P:
    应该是你用三菱系时间长了,习惯固化了。欧姆龙我只用过一回,不同于三菱、西门子,自成体系,也不太习惯。遇到问题我一般喜欢啃手册和实际测试,想起最开始从台达WPL平台转ISPsoft平台的时候,那个累呀!习惯了就发现真的很好用,行云流水!

网友Q:
    应该各有优点吧。

网友R:
    TIA Portal V16 > Sysmac Studio > GX Works3

网友S:
    不管是三菱还是欧姆龙还是西门子?只要用习惯了熟悉了就好。有一些共同之处的,只是说没用过,所以用起来比较困难。慢慢的,多练习练习就好了。你打指令欧姆龙的都有提示的。

网友T:
    用过NX,感觉还可以

网友U:
    用过西门子,欧姆龙,三菱,三菱是最垃圾的,只能说你没get到他的精髓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五代·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网友V:
    不会开飞机,别说飞机不好

网友W(2022-08-04):
    西门子软件的强大易用作为行业标杆不是吹的

网友X:
我和你相反,才用了三菱,三菱不能在线强志输入输出点。注释也不能,在编完点位同时,编注释

网友Y:
没有好坏,
不要以高高在上的眼光
其实三菱的固化指令对初学者是很亲民的
才会有那么多国产PLC模仿三菱,入门容易
这也是三菱的优势

网友Y:
引用 网友X:
我和你相反,才用了三菱,三菱不能在线强志输入输出点。注释也不能,在编完点位同时,编注释

可以的.按下框框

网友Z:
欧姆龙新的NJ系列产品可以的
PLC无线通讯| PLC远程控制| PLC APP控制|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巨控王工   电话/微信:15307483969 ,QQ:54150175

网友AA(2024-01-16):
NJ NX系列PLC需要自建变量,结构体套多了不是好东西,会直接把人绕晕,工作量太大,耗时太多,没有自带固定地址的PLC用得丝滑

网友AB:
只用过work2WORK3,autoshop,kvstudio,sycmac最难受的是几乎不支持地址编程,位和字的转换也要编程,系统时钟脉冲都要自己在做,定时器其他几家都有TON以外的定时器,欧姆龙要数据转时间类型还要在做乘除法再用,全局变量每在一个地方引用就要在一个地方写一遍外部变量,功能块还不支持全局,监控软元件我到现在也没明白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AB:
只用过work2WORK3,autoshop,kvstudio,sycmac最难受的是几乎不支持地址编程,位和字的转换也要编程,系统时钟脉冲都要自己在做,定时器其他几家都有TON以外的定时器,欧姆龙要数据转时间类型还要在做乘除法再用,全局变量每在一个地方引用就要在一个地方写一遍外部变量,功能块还不支持全局,监控软元件我到现在也没明白是怎么操作的

还有一点,有时候莫名其妙复制东西会崩溃,或者复制什么要反应好几秒

网友AC:
之前有人吐槽西门子技术支持不行,现在又有人说欧姆龙不行

网友AD:
还是AB的  studio5000 用的丝滑   特别是在线建变量  和在线改程序         博途的改了DB块  要重启 就头大    特别是 大线体 不能停机的时候

网友AE:
多練習下,熟能生巧
永远温柔,与世无仇。

网友AB:
在吐槽一波,局部变量不支持监控我真的不理解,局部单个变量在程序里还能看到,搞个数组就变盲盒了.软件在线监视的过程卡我理解,离线卡是为什么,有时候几秒有时候几分钟,要不是其他软件都正常我都以为我电脑死机了.还有不支持modbus tcp也是挺迷,还要另找FB来实现

网友AF:
你是拉不出屎就怪地球引力小
永远年轻

网友AG:
不管是cx-p还是Sysmac Studio都蛮好用的,不比三菱的差,可能三菱先入为主了吧,适应就好了。

网友AH(2024-02-15):
我也不习惯,不过欧姆龙不便宜,我记得他们的软件也要钱,能用欧姆龙不如用基恩士,欧姆龙感觉跟其他日系的不是一个路子,所以我选基恩士不用他就好了

网友I:
用习惯了就可以啦,话说我只会西门子和欧姆龙,外加一个台达的运动控制器编程,三菱的没怎么接触过,是不是算另类

网友AI:
你这个傻屌,欧姆龙的PLC比三菱的好用多了,软件也是很好用的,是你不习惯而已

网友AJ:
习惯后,就好了。

网友AK:
用过一次NX系的NB屏加四个总线伺服,用起来都差不多,我是全部建成全局变量,变量用M和D点代替。

网友AL:
欧姆龙好用
上网冲浪!

网友AM:
对于用了好几年codesys的我来说,欧姆龙的确是辣鸡,不接受反驳。目前最好用的是codesys.然后到博图(主要是scl监控不直观,编程也没codesys灵活,但整体软件简单容易上手)然后到works3。欧姆龙吧,NX/NJ系列好像就轴部分采用了codesys轴控制功能,ST也是标准的st,但是梯形图就是垃圾。st是防西门子,没codesys灵活,各种继承,数组FB都没有,结构体,全局标签也是一页带过,没有文件夹分类功能,更没有方法,属性等功能,也没有G代码功能。如果你说我菜,那你得有这个资格,我意思是高工以上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