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三菱MODBUS通信

楼主(2022-07-04):
求助,为啥用M8000驱动6组adprw指令,速度很慢

网友A:
当中有个别站通讯不正常时,系统会不断重复发送代码,若6个站都正常 通讯不会慢的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不好意思,是12组,速度有点慢

网友B:
最好用第一条指令的M8029及M8329驱动下一条指令。

网友C:
最好是用完成标志位
此号注销

网友D:
PLC对接仪表、变频器可以用IGT-DSER,PLC不用编程,PLC支持多个网络连接(多线程)通讯: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242478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251084
案例与软件下载:
下载积分:+1(孤岛空城)

网友E:
m8000驱动?
plc一个循环二十毫秒属正常,一个adprw二十毫秒不算慢,你用m8000(一个循环)驱动十几个adprw,那速度要是能快才出鬼了

网友E:
记得没错的话,手册里的例子是用的stl+m8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