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Modbus TCP通信问题

楼主(2022-07-05):
FX5UModbus TCP通信激光 激光器的启动信号是2102置位1启动
打印文件名是4805 4806 双字节
这个怎么写啊 有没有熟悉点的指导下 第一次用这个通讯 看了手册也没看懂怎么发送一个位过去
5U做主站使用

网友A:
先要看你作为客户端还是服务器,是否主动打开端口,打开接收,打开完成
客户端用

网友B:
CPU内置通讯协议支持功能建好表格,打开端口,关闭端口;发送、接收、轮询起来就行了
第一次还是是很理解 不知道有没图文看看
...

网友C:
你加我吧 我这有实物咱们一块琢磨琢磨 看我头像

网友D: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E:
5u内置以太网既可以做客户端也可以做服务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