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DMUL 乘法 得64位 ,如何转 32位

楼主(2022-07-05):
请教一下大师们???
FX5U DMUL 乘法 得64位 ,如何转 32位??

网友A:
DMUL K1 K2 D0
直接取D0 就是32位
但如果你这个数值很大,超过了32767,那也无解啊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为啥要转?无符号数,你调用多少位就是多少位。dmul出来的64位数,你使用普通指令可以直接使用末16位的数字,使用D型指令直接使用末32位,数字超过32位时,自己据需要想办法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