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系列报警器F 不输出

楼主(2022-07-06):
现有一个项目,4条线程序都一样
增加的报警信息,
只有一条线正常
另外三条线,报警器没有输出
程序没有复位,也没有双线圈
源程序中其他报警都很正常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的

网友A:
要么双线圈,要么用了MC

网友B:
建议你把F的报警换成M或者D0.0这类的
还有一种就是你报警清除的时候吧F报警切断一下 我用5U的有这种现象 后来是报警清除的时候F切断一下 也可以使用 最好就换成常规的M点吧
这是改造项目
他们程序里都是采用的F点
报警清除都是区间清除的。

网友C:
流程1次导通的用Set,实时状态报警的用线圈自保持,要不然F复位后不会二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