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6):
客户这边有设备需要修改
Q系列的程序,里面使用的标签。
不可以在线修改上传,否则程序标签会乱掉,但程序还可以正常运行。
修改完成上传后,与源程序校验,红色一片
大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A:
有!
有時候還會程式錯亂
需要整個STOP重寫入再RUN才會正常
引用楼主安河桥于2022-07-06 09:08发表的 求助,三菱Q系列标签上传会混乱 :
客户这边有设备需要修改
Q系列的程序,里面使用的标签。
不可以在线修改上传,否则程序标签会乱掉,但程序还可以正常运行。
修改完成上传后,与源程序校验,红色一片
大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您的意思是说
上传程序前需要先把PLC本体上的拨码拨到STOP吗

~~業餘打工仔~~

楼主:
离线上传的程序
上传完成PLC是自动重启的啊
已经STOP-RUN 了的

网友B:
每一次编译,标签重新分配,所以不匹配
那要怎么避免这种

网友C:
未下载源程序
下载了的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D:
1、修改现场程序的原则,尽可能不动之前的标签及软元件,可以重新新建标签,出现红色的都是你新建的,不用担心;
2、需要注意标签绑定的软元件不要和已经用的冲突;
3、不需要和外部通讯或者显示到触摸屏,或者是不需要断电后保留数据的标签,建议不要绑软元件,这样PLC重启后,会自动给标签重新分配内存地址,对你的程序不会有任何影响。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网友B:
只能在线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