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框提示

楼主(2022-07-06):
各位大哥: 小弟第一次接触欧姆龙 ,帮我看看 这个弹框什么意思啊?感谢!!!

网友A:
软件版本是多少啊,应该是太低版本,缺少新版本的东西吧。
在安装目录找个对应的文件,你试试安装看看行不行。
附件需要解压缩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