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85通讯 4个RS指令轮询,读两个站写两个站

楼主(2022-07-06):
如题,前几天在研究,遇到不少问题,研究了好几天,终于研究出来了。
为了方便,没使用单个RS指令,而是用了多个RS指令,对返回来的数据好处理。
设备是两台德弗DV950的变频器,对频率进行设定和当前运行频率的读取。
之前启动、停止变频器也在通讯里做进去的,别人还是要求接线启动,就删掉了。
德弗DV950双站轮询 读写频率测试OK.rar
下载积分:+5(wjpcat) 热心助人!

网友A:
感谢分享 启停还是建议接线启动 万一运行时通讯断了就失控了 变频器本身就是大干扰源

网友B(2023-12-04):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启停还是建议接线启动 万一运行时通讯断了就失控了 变频器本身就是大干扰源
急停接在电源上可以把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