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

楼主(2022-07-06):
博图V13上载程序可以通信成功,下载通信不了,请大神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从图片看,看不出有用的信息。建议贴出完整的图片。

楼主:
上载的时候通信显示正常,选的是PN/E接口;下载的时候通信连接不了,只能选以太网接口

网友A:
正确啊,本来就是以太网口,选择你的对应物理网卡.
禁用无限网卡试试...

楼主:
上载连接成功图片

楼主:
下载不成功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