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EX4.0怎样才能打开GP-4402WADW的工程文件??

楼主(2022-07-06):
请教各位大神,EX4.0怎样才能打开GP-4402WADW的工程文件?如果有插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在软件里面,直接就可以选择打开,要是缺少对应品牌的通讯插件,请贴出需要的通讯插件提示图片,论坛里面热心大佬还是很多的.

网友B:
先打开隐藏文件显示,找到普洛菲斯安装目录里有个OP文件夹,里面的程序都运行一遍。

网友C(2022-12-13):
* 用于GP4000E系列(型号:GP4*02WW),在GP-Pro EX V4.08软件安装完成后,还需安装补丁程序(补丁程序文件位置:GP-Pro EX V4.08软件安装目录/Pro-face/GP-Pro EX 4.08/OP/,双击YTSetup.exe文件(可能是隐藏文件,需取消隐藏),执行安装。),之后才能在GP-Pro EX软件中找到GP4000E系列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