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NJ里1个BYTE怎么转换成16个BOOL数组

楼主(2022-07-07):
NJPLC里1个BYTE怎么转换成16个BOOL数组

网友A:
我很好奇,一个BYTE是8个位,为何要转换为16位BOOL?
你可以使用:
Good Luck~

网友B:
AryByteTo,1个字节是8个bool,会自动在添加8个放高位或者低位

网友C:
指令不满足就封装Fb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