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打不开

楼主(2022-07-07):
各位大哥帮我看看软件打不开,怎么回事??

网友A:
损坏了
我重新安装了 还是不行

网友A:
程序损坏了

网友B:
不正常關閉檔案,軟體當機後之前開啟的檔案就會這樣
引用楼主爱吃鸡蛋虾米于2022-07-07 16:13发表的 PLC程序打不开 :
各位大哥帮我看看软件打不开,怎么回事??

~~業餘打工仔~~

网友C:
应该是程序放置路径太深,你直接把程序放到桌面,一层路径即可,再试试是否可以打开!

网友D:
是不是你项目的路径有中文名称啊

网友E:
本论坛上找找,有大神做了注册表文件,完美解决

网友F:
文件命名不对或者文件损坏了

网友G:
是不是文件名里面有空格了,或者不能识别的字符

网友H:
试试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