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5U控制MR-JE-C伺服程序请教

楼主(2022-07-08):
在做的新项目,16轴伺服。准备用三菱FX5U+MR-JE-C,才接触5U,控制JE的伺服程序实在是看不懂,说明书也是一头雾水。求教高手指点,图片中H,W的含义,如何设定?

楼主:
请高手指点迷津呢

网友A:
W是链接专用寄存器,在写plc程序时需要先配置,对应到伺服驱动器的的软元件,有读取的,有写入的。也有控制字,按位往W里写就可以控制伺服了

楼主:
楼上兄弟,具体指导一下呢,或者有具体资料提供下。真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