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端可以接漏电保护么?

楼主(2022-07-08):
如题,在变频器上端可以接漏电保护吗,是否区分使用在三相电还是两相电的不同场景

网友A:
漏保就是一把双刃剑。我们现场主控漏保,只要下面控制柜拉合闸,漏保肯定动作(主漏保电流也不小),烦死人

网友B:
一般都不接,容易跳闸

楼主:
作为一个设备,总进电开关一般都选用带漏电的漏保开关,如果设备里有用到变频器,怎么处理变频器和总漏保之间的关系呢?

网友C:
可选漏电流较大的漏保,是不是变频器性能参数中有这一项,你可以看看

网友D:
有的设备强制性的要求安装漏电开关,一般可以选用300mA剩余动作电流,如果变频器较多 ,则需要在变频器后端加电抗器限制电缆和电机对地漏电流,还可以在变频器前端加电容滤波器(不是EMI滤波器),用来给变频器输出漏电流提供回到变频器的通路。你可以参考台达MS300H手册,有可选附件。也可以同时采用两个措施。

网友E:
那么软启动器前是否也不能加漏保

网友F:
公司要求高,所求变频均安装漏电保护开关,正常情况未出过问题。

网友G:
我们的设备都没装漏保

网友H(2023-09-13):
300ma对人体还有保护作用吗,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I:
看功率了,我用过0.75kw的变频器,接的漏保,用了很久也没事,功率大的我试过,容易跳

网友J:
变频器如果电容容量小一点,你接了漏保稍不注意就输入检测报警。
而且有些还加了电抗器,就是针对这种电网质量差的恶劣工控。
感觉没有意义,象征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