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8):
FX5U和E840-E变频器走CC-Link IEF Basic 通讯,偶尔会出现通讯超时,超时次数也不定时的增加,一直找不到原因,设置上也没什么可疑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变频器参数没设置对

网友A:
是不是有好几个PLC组网了?同一个网段只能有一个主站。

楼主:
就一个5U PLC,读写都正常,就是偶尔超时掉线了,不知道是哪个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好几个PLC组网了?同一个网段只能有一个主站。

网友B:
如果没有用简单CPU通讯的话,你可以检查下你的交换机,之前有过交换机有问题导致的

楼主:
有怀疑过,做过测试,把变频器直接连PLC,然后电脑连变频器,问题还是有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用简单CPU通讯的话,你可以检查下你的交换机,之前有过交换机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C:
超时时间改个1000试试,变频器改个3000ms.试试

楼主:
试过1000ms 问题依旧。下回改成modbus的
引用 网友C:
超时时间改个1000试试,变频器改个3000ms.试试

网友D(2024-04-28):
CC-Link Field Basic  协议不知道第三方领悟的如何,测试了几家的I/O模块都会掉线【I/O模块直连PLC测试】

用之无味,弃之可惜

但是用JET-G的伺服,倒是没有发现掉线,也有可能三菱对自家产品留了一手

网友E:
有几个点需要注意一下,
第一,同网段只能有一个主站;
第二,你检查一下有没有第三方IO扩展模块,我之前用实点走cclink ie的时候,和另一台5u走简单cpu通讯,走不了,因为第一点。
第三,不行就自己写个掉线重连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CC-Link Field Basic  协议不知道第三方领悟的如何,测试了几家的I/O模块都会掉线【I/O模块直连PLC测试】

用之无味,弃之可惜

但是用JET-G的伺服,倒是没有发现掉线,也有可能三菱对自家产品留了一手

这留了一手不是坑死自己吗,三菱的总线越来越垃圾了

网友G:
用JET-G目前没发现通讯异常问题,很稳定;
引用 网友D:
CC-Link Field Basic  协议不知道第三方领悟的如何,测试了几家的I/O模块都会掉线【I/O模块直连PLC测试】

用之无味,弃之可惜

但是用JET-G的伺服,倒是没有发现掉线,也有可能三菱对自家产品留了一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CC-Link Field Basic  协议不知道第三方领悟的如何,测试了几家的I/O模块都会掉线【I/O模块直连PLC测试】

用之无味,弃之可惜

但是用JET-G的伺服,倒是没有发现掉线,也有可能三菱对自家产品留了一手

哪几家远程IO,避避雷

网友I:
研究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