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8):
变频器的输出U\V\W端的输出电压能用普通数字万用表测量出来吗?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量过,频率不一样,电压不一样

网友B:
普通万用表不行,不准确还容易受干扰。用真有效值万用表。

网友C:
建议用示波器

网友D:
变频器自带的监控页面可以看到实时电压

网友E:
我都是用指针万用表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