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8):
1,一般拿到项目技术要求,与工艺要求。
2,分析项目,列出选型清单,绘制电气原理图,程序流程图等
3,进行PLC编程
       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是PLC框架问题,本人从事非标自动化已经5年,我们公司规模也表较小,都做的是一些小项目。电气总共就两人。因为公司小,所以技术提高的机会也不多。目前的困惑是,每次拿到项目,都是从头开始编写。一直也没有系统规划过地址区。都很随意地址也是用的比较的随意。
        我也在论坛学习了一些知识,其实困惑的是,如何快速的编程,提高PLC的程序重复利用。
         求大神分享一下,大项目的一些经验。

网友A:
封功能块

网友B:
结构化编程,使用标签、结构体、FB

1、把中间变量标签化,减少绝对地址的定义,规划地址就比较省事
2、模块化,把固定的功能、动作做成FB

网友C:
没啥用  如果都用 小项目  PLC都不支持 FB FC
不支持FB FC 的PLC 只能多个子程序引用来省事了  规划各个子程序固有寄存器区域     非断电保持区域专门用来写零碎非标程序

如果是支持 FB FC的PLC  就按楼上说的  一种类型的功能 封包结构体  封包对应结构体的功能块FB

网友D:
内部资源合理规划很重要   能把常用功能封装起来当然更好   不能封装问题也不大   日常写程序的时候如果发现后面程序可能用的上的   单独新建一个工程   保存起来就行  后面用的时候复制粘贴就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IO每次都用的,都固定顺序。后面新加的IO以此类推。
手动,自动,报警,通用,输出。大模块就这些,每种工艺差异的单独做程序段。
做的多了,俩人程序一看就明白套路了。
拆二代

网友F:
我不喜欢别人说‘非标’怎么样怎么样,公司生产出去后出现问题总拿非标说事,我的想法是产品非标,设计,生产,装配,安装,调试等不非标。该怎么做都是有流程的。建议楼主多看别人做的项目,看得多才有捷径,做得多才有经验。

网友G:
多做项目,如果可以找个有经验的师傅带一带会更好,比如看看我【工控无忧南京总部】十几年电气工程师,老司机线上、线下带飞

网友H:
多看看大型程序吸取经验

网友I:
我们公司情况和你差不多,编程的也只有两个人,我现在就是差不多统一点位,规划出气缸用的点位M,和伺服轴用的点位M,这样,每次看到是哪个区间的M就是知道是气缸还是轴了

网友J(2024-05-28):
看韩国人的程序,一条生产线。7台机器组成。松下的PLC。机器之间的通信用L继电器交换一些信号。LD来交换信息。触摸屏的界面基本相似。常用的门开关,按键信号,一样。相同的报警信息继电器也是一样。接线方式一样。三线,二线感应器。各个端子都规定好了。气缸感应器,X奇数代表原位。X偶数代表动位。相似的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