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安川机器人转弯半径定位等级问题

楼主(2022-07-08):
如图所示,请教下前辈们,为什么我按照说明书所示,示教了3个点运行,在箭头指向的区域,机器人有个急加速呢
斗志不能低

网友A:
机器人走直线插补的时候是一个速度(最大速度不高于速度最低的轴的速度),不走直线插补时候是按照所有轴的最大速度计算比例,弧线这段应该是不用到2点所以机器人没有直线插补就加速到最大。
应该是这样的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