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问题请教

楼主(2022-07-08):
MR-J4-500A(5KW)查看手册只有三相220的接法,以前用的小功率的都是单相220的,这个可以接单相吗?

网友A:
肯定不能单相220啊

网友B:
750W以上一般都是三相了。

楼主:
那岂不是还要加个变压器,只有三相380的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还要加个变压器,只有三相380的电
没错,这个变压器还不便宜了。

网友D:
说的对,要用三相220的

网友E:
2KW的我接过单相,但是不要这么用,官方的说用单相电源回损耗25%的扭矩,5KW就不知道可不可以了

网友F:
5KW功率比较大,都用三相的

网友G:
5KW必须三相,淘宝上买个变压器吧

网友H:
没用三相110就不错了

盟主

网友I:
大功率要买后面带A4的,就是400V电源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