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09):
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伺服属于同步电机还是异步电机?

abcde12345

网友A:
基本上转子是永久强磁的,就是同步的
  • 下载积分:+5(客官小店有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转子是永久强磁的,就是同步的

    如果驱动器坏且所需功能为速度控制,能不能用异步变频器代替?

网友B:
    只要反应速度能满足要求就行.
    有的可能需要改变控制方式.
  • 下载积分:+5(客官小店有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反应速度能满足要求就行.
    有的可能需要改变控制方式.

    请教反应速度指的是那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反应速度指的是那个?

    例如:伺服可以1秒钟正反转几次,变频器有难度.

网友C:
    伺服分直流伺服和交流伺服,交流伺服分同步伺服和异步伺服

网友D:
    定位轴基本都是选同步电机较多

网友E:
    小功率做高响应定位控制的一般都是同步伺服电机,多机比例同步运行用同步或者异步伺服电机均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驱动器坏且所需功能为速度控制,能不能用异步变频器代替?

    只用来简单调速无需反馈,有的变频器可以带同步电机,电机参数一定要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