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modbusrtu检验码错误1003怎么办

楼主(2022-07-09):
7032ki的屛和一个百分表通讯,百分表是采用 MODBUS/RTU 模式,CRC16/Modbus x16 +x15 +x2 +1;高低位前后都试了还是1003,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这种情况下,建议把百分表的资料和昆仑通态组态的截图发出来,不然,没办法判断哪里问题
标准MODBUS协议的话,昆仑通态不用考虑CRC校验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