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0):
请问 前辈们
安川的YRC1000开机后都会显示这个
主要原因是什么?
该如何排除呢?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进行一次位置确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行一次位置确认就好了

请问 是去机器人的页面那边吗?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参考《YRC1000使用说明书》,8.2节 第二原点位置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YRC1000使用说明书》,8.2节 第二原点位置的设定

感谢你.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