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关于15台PLC电柜组网程序问题

楼主(2022-07-10):
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个项目有15个PLC柜,有两种编程方案,帮忙分析利弊,
1、拿一个主站编写程序,分站只编写通讯和地址
2、各个分站独立编写程序,主站只通讯和连接触摸屏

网友A:
2,速度快,急停不受通讯限制

网友B:
我推荐方案2,方案2各司其职,逻辑编写起来也比较清晰明了。方案1,你主站编写程序,万一程序量很大,你一个PLC运行不起来怎么办呢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C:
各个PLC肯定是各自负责自己工位的动作程序,主PLC负责调配。

网友D:
方案二可行

网友E:
建议方案2,方案一存在以下弊端,第一主站程序量太大,影响整体速度。第二,设备的急停启动还有很多点都靠通讯到主站,万一通讯出问题存在各种隐患。
其实好比开公司。
方案一就等于,老板全能,技术,财务,销售,干活全自己来,后面跟两个员工,干活让后面的员工递个扳手,螺丝刀,员工看着老板做。
方案二就等于,老板负责公司运行,各个部门的协调,具体任务分给技术部,财务部,销售部,车间主任。而且各个部门也会反馈资料给老板。
你说上面哪种公司合理

网友F:
看应用和通讯量
小应用肯定是方案一方便易修改升级,关于急停也可以用其他替代,比如超时停等。
大应用,特别是分站程序复杂,或者是通讯量特别大,那肯定得各司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