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电缸升降次数控制

楼主(2022-07-11):
工件是圆筒状,电缸升到内部,工件有几种规格,长短不一样。我准备设置两个变量,第一个是电缸升降的最大值,第二个是电缸升降的步进值。然后程序自己计算电缸的升降次数。程序除的时候肯定有余数,比如最大值70,步进值11,升降6次,余数还有4。步进值基本确定,是喷砂的喷幅宽度。请问这个余数这里怎么处理,

网友A:
使用浮点数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浪子海风

网友B:
把数值直接放大100倍,屏上用两位小数点显示.
如5/4=1.25
先把5*100=500
再把500/4=125
屏上显示的数就得125,把此值设为两位小数点显示,则为1.25.
优伤的菊花

网友C:
又一个看不懂的题目...
从现有的信息来看,直接用升降次数替代最大高度不就行了,大不了触摸屏上做一个参数验证,超过电缸行程了就提示一下...
你这里的两个"参数"最大值看起来是电缸的行程,步进值是其他组件限制死的,这根本就是设备参数跟产品有啥关系?唯一能动的就是一个升降次数,这个直接设置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