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CSV文件

楼主(2022-07-11):
各位大哥 问一下 为什么读取CSV文件,碰到这样的问题啊 ?
图一为弹窗内容
图二为CSV里的内容
小侯

网友A:
照這個看起來,你CSV檔應該是其他語系GXWORKS2生成
你可以新建一個工程檔案然後將註解先使用寫入CSV建立另一個CSV檔
然後將舊CSV檔中除了開頭外其他資料複製過去後儲存
然後再使用剛剛建立的工程檔案讀取CSV

网友B:
导出的时候先转换成中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