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2):
    之前有用过FX5U做过的项目,点数比较多,程序的会步数比较多,再加上很多使用FB块,使得程序很臃肿,造成程序扫描时间长达50-70ms!请问一下大家,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

网友A:
尽量少用FB,会增加程序容量

网友B:
是否内部循环次数太多和很多根本不需一直执行的程序每次都执行。
比如
1、初始化程序,或者一些条件满足才允许一下的程序。
     PLC开机运行一次即可,可以使用跳转CJ加Px调用。ST语言使用IF语句可以达到按需调用子程序的目的。

2、循环语句同理,需要执行的时候调用一下即可,不需每个PLC扫描周期都执行。

3、一些重复或者有规律的赋值和置位,可以批量处理。
比如 某条件成立时, 需要多个连续的Mx值置位或复位,如 MOV K0 K4M0 可以把M0到M15全部复位。
如 D0到Dn 要全部赋值零, FMOV D0 K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