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3):
请问各位大神:PLC输入信号可以接壳使用吗?因为在维修别人设备时有看到机械上面设有一个保护,但是保护上面是直接引的PLC 输入信号来检测的,请问大师们PLC的I/O信号可以如图中这样使用吗?

楼主:
刚刚有在网上找了类似案子,真的还可以这样使用吗?

网友A:
没见过这么糟糕的接线方式,只能说我唔知了,不美观不适用,震动有考虑过吗,反正不符合接线标准,24V开关电源都要坏了

网友B:
plc输入信号首先要构成回路,并且能够驱动接受原件,比如光耦。你外接了会不会影响这个条件。分析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输入信号首先要构成回路,并且能够驱动接受原件,比如光耦。你外接了会不会影响这个条件。分析一下吧。

大师 您好!PLC本身就是NPN输入,现在只是把0V接地了,而PLC的IO信号是单独接在机壳上面的,而机壳是和0V绝缘的,只有当启动保护的时候0V也就是机壳会和绝缘板上面的PLC输入信号导通,这样看起来本身没有什问题,就是类似一个按钮开关通断而已,主要是PLC IO信号可以这样使用吗,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设备,但是中间会加块电路板来接壳使用,刚好看到别人的设备和我们不一样、可以省块电路板,就想像他们一样直接接PLC信号来使用,就是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D:
有做过类似的PLC输入点接法,用继电器转一下,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单独接一个开关电源!
好的,非常感谢大师指导!

网友E:
附议6楼,但是必须是0V接外壳,用中间继电器转接,继电器触点接信号到PLC信号点
好的,非常感谢大师指导!

网友F:
我搞过一个二手机,36vAC的一相,DC24V的0V,220v的N接一起共用一根线,然后N接地(机器外壳)没有单独拿的PE地线.运行没啥问题

网友G:
只要能导电的都能作为输入信号!!!只是说美观而已。不是220V就存在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