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无示教器运行

楼主(2022-07-13):
群里的各位大神,有谁做过安川机器人无示教器运行的案例。就是编好程序,把机器人示教器拿走,PLC控制机器人自动运行。

网友A:
示教器拿走了,你怎么示教,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个触摸屏和用电脑做个上位机来示教,那些程序接口和算法你得十分了解,真还不如买一个。
是示教好程序后,机器人自动运行。中途需要改程序的时候再插回示教器。

网友B:
安川机器人启动时,系统会自动检测示教器,无示教器,无法启动。
ABB的,可以无示教器运行,用电脑编程。
嗯嗯,真心感谢。问了好多人,就一个说安川可以的,需要短接针脚,但是没有说明书。大部分人说不行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C:
可以的,要做个转接头接在原来示教器头上,项目实用过

网友A:
不知道哪里回帖,你要远程模式操作机器人很简单,多看手册,PLC程序很简单。

网友D:
可以啊,机器人里面有专用IO,我专业从事机器人行业多年

网友E:
要短接接头,机器人打到远程模式,调用,外部启动就可以了!可以看下说明书有介绍怎么操作!

网友F(2023-01-05):
想多台机器人共用一个示教器时,向安川营业部买示教编程器的模拟插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