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3):
想采用伺服马达驱动,用来自动检定扭力扳子,考虑到有的扭力扳子最大量程为3000N.m,
要采用多大的伺服马达才能满足这个要求,电源考虑单相220V,请有做过这方面的大师多多赐教!

网友A:
400W 伺服额定扭矩约1.27N.m
   750W 伺服额定扭矩约2.39N.m
     1000W 伺服额定扭矩约3.18N.m
        短时最大扭矩约3倍
           一般1.5kw以下伺服可以用单相220

网友B:
3000牛米好吓人,转速要求不高的话,加个1:100的减速机。

网友C:
我对扭矩换算一窍不通

专业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0牛米好吓人,转速要求不高的话,加个1:100的减速机。

想采用雷赛L6Z系列2.5KW中惯量,电源可使用220V单相,额定转速2500,额定扭矩10Nm,最大扭矩25N.m,采用1:150减速机,转速是每转3.6秒可以接受,
理论上扭矩可达1500N.m,扭矩超过1500N.m后可降低马达速度,扭矩需满足超200%才可以达到3000N.m,担心还没到最高扭矩驱动器已过载保护。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采用雷赛L6Z系列2.5KW中惯量,电源可使用220V单相,额定转速2500,额定扭矩10Nm,最大扭矩25N.m,采用1:150减速机,转速是每转3.6秒可以接受,
理论上扭矩可达1500N.m,扭矩超过1500N.m后可降低马达速度,扭矩需满足超200%才可以达到3000N.m,担心还没到最高扭矩驱动器已过载保护。

用在什么设备上的,要求这么高

网友E:
加装个减速机吧,这么高的驱动器也不便宜

网友F:
直觉告诉我你这个方向不太对...

且不说3000Nm是什么概念,用伺服直接驱动这么大的不连续负载,即使加减速机也会把伺服用到过载的状态,你想一下扭矩扳手最后扭矩到达的时候松那一下,对伺服来说是多大比例的抛负载,过载状态下抛负载,得用多好的伺服才能保证不震荡?且不说你带了减速机以后,稍微震荡一下对终端输出的可是巨大的力,到时候能不能用是其次,别坏东西是真的

一个参考如下:测量系统的输入激励要超过被测量系统的量程至少2倍,最好是高一个数量级

网友G:
能接受蜗牛速度可以加减速机,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H:
这得加扭矩传感器吧,还得用变频,恒转矩模式
成都,主西门子PLC调试,副电气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

网友I:
配比额外的减速箱这样吗?
交流学习进群的加我VX: KAERSI-  QQ:202064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