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3UDE程序中求平均值指令寄存器范围不能用常数吗?

楼主(2022-07-13):
小弟近日使用10组D数据寄存器做平均值计算,查阅手册有MEAN指令可以直接求得平均值于是用了该指令,发现该指令的数据范围“n”项输入不了常数。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小弟想用D500、D501、D502……D509相加数以10求得平均值,在03UDECPU怎么写比较好?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真是高手啊,一条语句居然有3、4个地方错误;在哪个公司就一直待着吧;翻书都找不到答案的人就不要出去坑人啦!
真是好人!第二天发现后边两个颠倒了。呵呵!请大神指出小弟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B:
淫才啊,翻手册还没整明白,这么简单的指令 MEAN D500 D580 K9 即D500~D509(16位数据单位)做平均值运算,结果存储于580
而DMEAN是32位
真诚感谢!因为取得是伺服得脉冲值所以小弟用的32位。第一次做让您见笑了,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