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 ,D元件在梯形图中找不到,还可以去哪里找

楼主(2022-07-13):
三菱Q系列PLC ,D元件在梯形图中找不到,还可以去哪里找

网友A:
软元件使用列表中看是否已使用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软元件搜索功能了解一下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小侯

网友C:
暫存器D在梯形圖內找不到
有可能是用間接定址Z去做定位使用
這就要看程式中Z在執行時的數值才知道是定位到哪個暫存器

网友D:
参数、触摸屏

网友E:
软元件使用列表中看是否已使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回复,
D元件在梯形图中找不到可能是,在参数设置、触摸屏里, 间接寻址Z0中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