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4):
各位大神 谈谈对设备的  初始化    急停    停止     复位    几个功能的理解。

网友A:
这方面做得比较完善的是国外的设备,可以找台这样的设备,有注释的。对照着分析并总结出来方法。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B:
初始化是设备正常后完成设定参数和动作才能手动或自动,急停是所有动作保持现有状态或初始状态,停止是保持当前状态或单一循环完成,复位是循环启动前状态,欢迎指正

网友C:
初始化 :一般是设备PLC设备上电时或者从STOP到run的参数(这个参数可能包含轴参数,配置参数,区域的复位等)初始值,执行时间最早
急停:一般故障类或急停
停止:正常的设备停机,比如自动程序的结束后待机状态
复位:很多设备是在设备复位之后,特别是带轴的位置复位等,才可以进行自动或者手动操作。
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安吧
  • 下载积分:+1(libin520)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请叫我老铁)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网友D:
    准确的说,初始化,暂停,启动,复位
    扫我头像,一起来学习。

网友E:
    本人对以下的理解:
    初始化:针对设备的功能、机械位置、整机状态及IO信号进行。
    急停:威胁到人员安全及导致设备严重故障(国外常见为切断总电源)。
    停止:随时可以执行,或者在一个工作循环周期完成后执行。
    复位 :故障排除,设备自行按动作要求恢复至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