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4):
各位师傅,有没有谁能分享关于伺服驱动器一些报警处理方法。如三菱、松下、台达常用的三种品牌。谢谢!

网友A:
同上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B:
处理报警的手册不是都有吗!你是要什么方法

网友C:
这是要软件处理还是硬件处理?是维修处理还是作垃圾处理?

网友D:
一般警告:如即将过载; 仅提醒      可复位的报警: 如过载 ;停机复位    严重报警:如编码器异常; 显示报警需停电排除故障后重新上电方可正常使用

楼主:
说明你现场经验很少。处理手册都是理论知识,不能解决时间问题。有些问题不在手册 在经验。
引用 网友B:
处理报警的手册不是都有吗!你是要什么方法

楼主:
  是的  比如松下 160报警    刹车线有没有24V  机构是否顺畅
引用 网友D:
一般警告:如即将过载; 仅提醒      可复位的报警: 如过载 ;停机复位    严重报警:如编码器异常; 显示报警需停电排除故障后重新上电方可正常使用

网友E:
那你说说具体什么报警,过载是常见报警之一,要么电机选小了,要么卡顿了,要么动力线虚接或短路了;

通常的处理方法,接地/确认接线无误/确认参数设置正确/更换驱动器或电机

楼主:
我讲的报警是设备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的报警,不是开发设计中出现的。那是选型问题 跟报警没有关系
引用 网友E:
那你说说具体什么报警,过载是常见报警之一,要么电机选小了,要么卡顿了,要么动力线虚接或短路了;

通常的处理方法,接地/确认接线无误/确认参数设置正确/更换驱动器或电机

网友F:
经验说不完,很多手册上有产生故障机理,参考性还是很强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讲的报警是设备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的报警,不是开发设计中出现的。那是选型问题 跟报警没有关系

说了半天,也没说出啥报警;这让我想起一个段子,一个人去肯德基吃东西,工作人员问他要吃什么,他说,我吃肯德基
  • 下载积分:+5(客官小店有请) 这个回答经典!

网友G:
    断电重启解决大部分异常,当然,这是临时对策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楼主:
换新的伺服器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引用 网友G:
断电重启解决大部分异常,当然,这是临时对策

网友B:
正常设备人家出厂都调节好了,在生产中无非就是过载报警,编码器断线报警,出现的最多,你要的方法手册全部都会有,除了更换伺服可能根据负载不同需要调节下增益,惯量,刚性,其他也没有需要调节,我们常用松下,三菱,只要设计时选型到位,正常哪里那么多问题

网友H: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们把遇到的所有报警,包括怎么处理的都罗列出来,但是说明书都没有标准答案是怎么处理的,我们给出来的只是参考,同样的报警我用这种方法解决了,并不代表也适用于你那种情况,还不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持之以恒

网友C:
一些报警处理方法就好比是一个人发烧,有时用藿香正气水,有时用感冒药,有时需吊瓶用消炎药,还有的直接回娘家投胎。一年四季各个季节的发烧,未必就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搞定。

网友I:
优先看手册,一般都在手册上,解决不了就顺着手册思路排查,常见问题就那几个,见的多了就随意搞了

网友J:
伺服我用这么多年了,品牌虽然不多,但也有七八种了,统一解决办法,关电重启,带不动就换新的,这没什么好说的,搞不懂,搞不定就找厂家售后上门服务,他能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