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4):
重新上电也不行。供电220V正常

网友A:
软件或硬件故障都能引起这种现象。
先用软件和PLC通讯一下,如果能通讯上,那先保存程序和内存。然后清空程序重新写入。
如果通讯不上,那可能是有硬件故障。
很奇怪输入输出都没有,拓展模块也没有输入,输出

网友B:
连接PLC编程软件,里面有诊断,PLC诊断,里面有诊断结果
不行,通信不上报错

楼主:
通讯报错,无法通讯

网友C:
看样子很新啊,估计是非正品的.故障率相当高.
用了一年了,今天出了这个幺蛾子

网友D:
可以检查一下PLC 控制器的24V直流电压是否正常,会不会是24V 电源短路了。

网友E:
电池电压过低,PLC左上角壳子打开,更换电池再连接,重新下载程序修复
电池3V没问题,电池有毛病batt灯会闪烁

网友F:
程序中寄存器数据丢失,或是算法运算错误。可以通讯检查下。还有就是plc本身坏了 换个就好了

网友G:
换个新的就好了
不想交智商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电压过低,PLC左上角壳子打开,更换电池再连接,重新下载程序修复

另外通讯不上,不敢换电池,搞死自己

网友H:
只要通讯得上就好办。

网友E:
FX2N、3U电池没电,都会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我已经验证过几次了,换好电池,可以连接通信下载程序,实践出真理,有这个时间在这里分析,好不如现场试一下,电池换了也这样,那就换CPU,分析来分析去还是需要用这两个方法去尝试

网友I:
3U的通病,估计得破费了。估计靠灌灌程序很难解决

楼主:
电池换了,输入24V,0V。也拆了,问题依旧,不能通讯,ERROR灯常亮。换一个PLC吧。找不出毛病

网友E:
正品三菱CPU还没见过1年多就坏的,好多十几年的FX2N,厚厚的灰尘,照样跑的飞起,和日本车子一样,皮实耐操
顾乡的云

网友J:
从三菱1S,1N,2N,3U我还没有碰到坏的。

网友K:
现在仿货太多,正品尽量从正轨渠道买。

网友L:
换一个的确省事省力

工控肥仔

网友M:
原装的三菱PLC第一次通电就被烧了,维修回来后也就只用了一年多点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换一个的确省事省力

那费劲的办法呢?自己换CPU吗?奈何没有源程序啊。

网友N:
检查通讯,读取,看状态。
扫我头像,一起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N:
检查通讯,读取,看状态。

无法通讯,报错

网友O:
1 电池电量低,断电后程序丢失或者改变。
2 通讯线路或者模块出现故障。
3 某处的线路接触不好。或者电源电压低等。
诊断结果后基本大家都能解决,另外我碰到很多人都是不注意程序的下载内容是否正确,例如原先程序的显示长度为11的,后面上传时新建导致长度为9了,plc内容会有部分丢失,需要改回长度11才能正常下载否则就会plc报错

追问: 谢谢,你说的这些我早就考虑了,也试过了,都没用,提示永远是通信故障,通信线在别的机子上可以用,电池也是好的,通信模块和CPU模块是一体的,所以我只能考虑换CPU模块了,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修没有,买个好贵的!
追答:com端口都设置对额?个人认为三菱cup烧掉的可能性不大,从未碰到,但是如果你肯定是cpu烧的话个人建议还是去从新买一个吧,修是相当不靠谱的,正规到三菱那里修,他会先叫你检测(收费),检测好以后再修(内部数据还不保留),一来一回还不如去重新买一个,不正规的修,那就看你人品了,个人不推荐。
追问: 但是换一个CPU模块有可以通讯了,所以排除了com口设置问题。我也不希望CPU模块出问题,但是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原因。
追答:error灯闪亮时,表示plc用户程序的内容因为外界原因发生改变,可能的原因有:锂电池电压下降,外部干扰的影响和plc内部故障,写入程序时的语法错误也会使它闪亮。
error灯
时,表示plc的cpu运行失控或者扫描周期超过在d8000中所设定的警戒
常数值。这种原因可能由外部干扰和plc内部故障引起。
program Error灯闪烁时,表示

的常数没有设定,或程序出错,程序存储器内容不恰当。在这种情况下,应重新写入正确的程序再去试试吧,能把文件什么的都还原到默认那最好。
以中华智能制造崛起而奋斗不息,以中华千年文化崛起而止于至善

网友P:
内存数据出错导致,重新下载程序可能就好了

网友Q:
用软件连接,工具-诊断plc,看看报错是什么,一般会有报错代码,也有解决方案,前几楼说的什么通讯,供电什么的,靠猜,要知道具体问题,连接后诊断是最准确的。又不是那种说闪烁频率有相应的功能对应,有可能就还是检查一下,plc报故障有时候就只是电池没电了,也有可能只是你写了一个不允许的程序,例如你写了中文注释也可能报错。

网友R:
1.断电,脱开所有的扩展模块,然后送电,看看本体还报警不,我这里很多都是拓展模块引起的PLC报错;
2.如果本体持续报警,换1根通讯线尝试读一下,如果不行就是PLC的硬件故障,只能委外维修或者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R:
1.断电,脱开所有的扩展模块,然后送电,看看本体还报警不,我这里很多都是拓展模块引起的PLC报错;
2.如果本体持续报警,换1根通讯线尝试读一下,如果不行就是PLC的硬件故障,只能委外维修或者更换。

谢谢,本体模块故障,PLC已经换好了,设备运行正常,坏的已经寄出去维修了

楼主:
第一次遇到这次问题,PLC已经联系厂家换新的,就得发出去维修了。
PLC硬件问题。也拆开看了没看出端倪,寄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