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三菱FX5U在做Modbus TCP的问题

楼主(2022-07-14):
三菱FX5U在做Modbus TCP 他有个发送和读取的FB 有没案例看看怎么用的 手册写的没案例
图片那二个FB 有没案例看看怎么用的 谢谢大佬

网友A:
可以参考E-manual软件里面的这本手册,里面有说明FB的使用方法。
好的 只是手册也没说详细用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