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5):
485ADP+422BD通道2能正常通讯,485ADP+CNV通道1却一直通讯不上,D8400 D8420相对应的参数都改了怎么就通讯不上呢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何必多此一举呢,直接都使用相同的协议,全部用1通道就行

楼主:
可能是我没描述清楚,422BD是我平时写程序用的,CNVBD是为这台机买的,正是因为使用CNVBD+485ADP使用通道1没通讯上,我才使用422BD+485BD使用通道2尝试成功的,按理说422BD+485BD应该使用通道2,CNV+485ADP应该使用通道1,我纳闷的是为什么就通讯不上

引用 网友A:
何必多此一举呢,直接都使用相同的协议,全部用1通道就行

网友A:
ADPRW不能用在BD板,只能用在ADP板,这是手册规定的的
这个知道,BD板只是中转,485ADP不能直接安装在3U或3G上

网友B:
将D8120先清空一下
不行,试过了,M8411都没有接通过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以中华智能制造崛起而奋斗不息,以中华千年文化崛起而止于至善

网友D:
FX3U非原装货不支持FX3U-485ADP-MB
422BD+485ADP使用通道2正常通讯,CNV+485ADP使用通道1就不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原装货

网友B:
清空D8120后要断电然后重新上电。
M8411接通?
清空过D8120,也断电重启过,还是不行。cnv+485adp使用通道1M8411都没接通过,422bd+485adp通道2正常通讯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E:
把PLC寄存器全部清零试试。在灌程序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