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吨重设备,用液压马达顶起来,

楼主(2022-07-15):
4吨重设备,用液压马达顶起来,准备用4个油缸安装在4个侧面升1.2米高,请问液压站马达需要用多大功率油缸用什么型号的比较合适?(
知道的老铁帮忙回复一下,感谢了.

网友A:
先选择油缸尺寸,根据需要的流量选择油泵规格

网友B:
才4吨竟然用4个液压缸?一个80缸都可以提供不止这个压力的,要想快就用大流量泵,你这个要求,基本全部的液压泵都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谢谢, 主要是这个设备4吨重,比较重了,现在要把设备从4个侧面升起来1.2米,不是很频繁的升,就是1天几次吧,上升1,下降1分钟内都可以考虑的。

网友C:
为什么非要用液压??用T型螺杆做提升不好吗?用齿轮配合齿条做提升不好吗?至少比液压保养维护要方便很多!

网友D:
请先分清什么是液压马达什么是液压泵

楼主:
液压站配置的马达,根据上面的帖子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这个马达功率可以配小点,就是上升的慢一点而已,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液压站配置的马达,根据上面的帖子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这个马达功率可以配小点,就是上升的慢一点而已,对吧。
不是的,泵和电机要根据负载来选型,手册有详细的计算方法,并有实例,基本照搬就可以了,三言两语说不清。
1. 《机械设计手册 第六版》闻邦椿 液压传动部分
2. 《液压工程师手册》 高殿荣
3. 《现代机械设计手册》谢里阳 液压传动部分
4. 张利平的相关书籍
以上资料网上不难找到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