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 程序

楼主(2022-07-15):
三菱FX1S PLC程序 打开后程序最上面从第九步开始显示,前面程序也是有的,也没有隐藏,但是就是看不到,求解,知道的老铁帮忙回复一下,感谢啦。

网友A:
NOP的空程序,忽略就行.
你的程序曾经修改过.

网友B:
看不到程序啊

网友C:
程序部分触点个数比设定的显示数量多,试下修改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