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6):
各位大虾,最近刚换了一个笔记本,没有网口和USB插口,只能用转换器。但是现在用这个系统和转换器时,跟欧姆龙CP1H以太网连接不上,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我也是换了新电脑,系统是WIN11的,用的转换器,也是经常和PLC通讯不了,检查软件设置时发现没有识别到网卡,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原因,请问你用的那个版本的软件?
我用的9.72的,我记得之前那个电脑,也是用9.72的软件,里面有个本地连接选项,点开这个选项,在用网线本地连接就行了,现在连接不了,只能用IP来连接

网友B:
工控人还是买笔记本还是有网口的好,没以太网口的我是不会买了
对,还是自带USB和网口的好用

网友C:
用无线就好了

网友D:
估计你买的转换器没有安装驱动,我买了一个绿联的USB转千兆网口,刚开始捣鼓一晚上都联不上,后来拆开查看了一下芯片,网上下载了一驱动,现在用得还不错
用IP连接可以,直接连接就是不行

网友E:
我一般都是加个无线路由器,比USB转网口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