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三菱FX3U程序不完整,报黄

楼主(2022-07-17):
PLC是FX3U的,软件是GX Works2.程序运转正常。就是读出来都是不完整报黄色,触电数也改为21了。

网友A:
你这是正常读取还是解密读取?

网友B:
试一试用老版本的软件读取;GX-Develoloper试试,程序变黄是指程序不全!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肯定是破解沒成功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版本读取不对吧。
扫我头像,一起来学习。

网友E:
转成语句表就看出问题了 哪个是堆栈指令的问题

网友F:
我用解密软件,读出来的程序跟楼主一样

网友E:
程序肯定是完整的 都说了是堆栈指令的问题

网友G:
写的时候一个原件带下来的太长了,在指令表里面分成几段就好了,前几天刚碰到同样的问题